Allegro 手动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02-04):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我想问问,在allegro软件中,如果我想直接在板子布置导线,不用导入网表可以吗?如何做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一直等啊等啊,也没有人回答我啊~~~~

网友:
    点Add Connect的快捷方式图标直接画线就可以。

网友:
    把那个推挤的类型设为off,否则线不放在焊盘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招我试过,可是当我我想连上两个焊盘的时候,发现有错误的标志(就是两个头对头的三角形),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通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那个堆挤英文对应项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招我试过,可是当我我想连上两个焊盘的时候,发现有错误的标志(就是两个头对头的三角形),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通过呢?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定是有的,你可以把drc关掉

    选中在拉线的状态选中off

楼主:
    我终于搞定了,原理和PowerPCB是一样的,就是先要画Rat,然后再画Net,方法是这样的:
    1.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Misc/logic_edit_enable
    2. 在Logic/Part  Logic 选Allgero Packages或Allgero Component,从Database,Lib中选需要的元件,在Part Modificiation中修改Refdes ,点击ADD.此时可以在上面的列表中看到加入的元件。
3.Place/Manully 在Component by refdes 中可以看到新加入的元件,把它放到板中。(Place 的元件一定要是COMPONENT,且有REF DES.)
4.Logic/Net logic 就可以选取元件PIN 加入鼠线了。
5.然后再选择Add Connect, 这样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了。

谢谢大家,这里可以收尾了。小弟终于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