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一个辣手问题,一个元件分4种不同的逻辑封装,请问怎么分?

楼主(2009-02-04):
高手们一个辣手问题,一个元件分4种不同的逻辑封装,请问怎么分?

高手们好?我用MTK6228的IC分4种不同的逻辑封装,分别是CAE Decal 1     CAE Decal 2    CAE Decal 3    CAE Decal 4,但是4种不同的逻辑封装的引脚怎么来做,第一个逻辑封装(CAE Decal 1)管脚号管脚名称编辑好后,第二个逻辑封装(CAE Decal 2)管脚号管脚名称跟第一个的相同

网友(2009-08-26):
除了电源和地,将其它引脚平均到4个逻辑封装上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