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d与hatch的区别

楼主(2009-02-05):
各位老大,最近在学pads,在教材中看到flood和hatch,但是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flood:重新灌铜
hatch:按你上次灌铜后的轨迹恢复灌铜

网友:
呵呵, 不明白呢

楼主:
那我是不是要把上次灌的铜删除才能用HATCH呢?

网友:
罐铜怎么删除??

网友:
罐铜怎么删除??
引用 网友A:

先po一下,再选中要删除的shape,delete

网友:
这样就不能hatch了,PO一下然后hatch,这样就恢复灌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