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02-05):
在TOP层铺铜,因为计算量太大,无法显示铜皮。如果用小面积一块一块i铺,有些地方也是无法显示铜皮。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可以把它变为静态的铜皮.

网友:
    1. 可先設定為靜態在更改動態.
2. BUG因為我常常也會發生這問題,這樣會比較麻煩,需去找出有問題的線或是VIA,已設定區域方式先將那ㄧ區塊的COPPER刪除後再看看銅是否已經正常,我想你應該是只這個問題吧~~

网友:
    可以改變覆銅的方式,變為靜態覆銅,這樣計算量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