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BOM表的制做

楼主(2009-02-05):
求救论坛的各位高手!现在pads2007.4的BOM清单不是很好.希望有高手做一个插件文件. 在PADS2007中更好的制作BOM清单.
  就像下面两个文件一样,可这两个文件只能在POWE PCB和PADS2005中使用!

网友:
怎么不用原理图来制作BOM?

网友:
那要怎么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在PCB中导出的,因为要元件的坐标!!

网友:
一般是在原理图中导出,orcad就比较方便!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PCB中导出的,因为要元件的坐标!!
引用 网友A:

BOM要在原理图导出

坐标估计是给SMT工厂贴片用的,可以在PCB导出坐标。

网友:
可是使用编程语言编写bom输出得宏文件。

网友(2010-03-03):
我有好方便的,要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 , field对象的 坐标可以用vb的程序获得吗?

网友:
我们也做了类似的bom的工具,我现在给某些元件加了框,增加了field属性,我想得到field的坐标,谁知道用vb怎么得到啊?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