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置个电脑,不知道显卡对画板子重要不?

楼主(2009-02-05):
如题,请大家给点意见,用集成HD3300的主板,不配独立显卡,画大点的板子会不会卡?

网友:
不会的 ,我笔记本集成的画的相当的好,一点都不卡

网友:
    现在的电脑基本都可以画

网友:
    我以前1.4G CPU的配置还在做几万pin的设计,显卡肯定够的

网友:
    不会卡的!1

楼主:
    有不同意见啊,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要具体看做什么板子了,最好买块独立显卡,不差钱。

网友:
    不是吧,我之前用的是cpu2.66,内存1g,没有显卡,做大点的板根本没办法用了,那是什么问题啊?(现在配了个amd5000+,2g.cf9600显卡,现在用起就超快了)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4.2,如果版本高了,即便开的是小设计,也会慢点吧

网友:
    呵呵,对此问题关注中。

楼主:
    已经配好了,INTEL E5200 奔腾双核2.5G,2G 800MHz内存,七彩虹256M 256BIT DDR3独立显卡,现在用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