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cam输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2-05):
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出现下面几个错误或者提示:

谢谢各位了。

楼主:
第2个是钻孔文件输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第二个好像一般是没影响的。
上次好像看到有个大大说是对什么有影响,不过忘了。
要改的话就在编辑钻孔文件时:option-drill symbols-regenerate
这样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了

网友:
第一个是指你的PCB 上面有DRC错误的地方或ERROR MARKING

第二个是指用符号+A来代表钻孔16mil.可以忽略。这是PADS的个性。也可用四楼的方法实现。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9-04-10):
    我在按Jimmy版主的模板转gerber时也提示一堆的出错,

    No symble for size是从Z一直到S,好多对话框弹出来。

    我是直接忽略了。不知道有什么影响,谢谢各位指点!

    转gerber时提示出错

    转gerber时提示出错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楼主的第二个问题,用我在四楼的回答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一样的,谢谢xwm814的指点!

不知道apertures超限是什么意思

似乎完全都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