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导入网表来修改元件名字?

楼主(2009-02-05):
我怎么样才能在不导入网表的情况下来修改元件的名字呢?
我直接在Place->Manually 操作,然后添加的零件都是J*,我怎么样才能给他们名称呢?
谢谢各位大人了。。。

网友:
Edit--text
选中你的“J*”进行编辑

楼主:
这个是不可以的,修改完后按ENTER,然后就又变回以前的文字了,很奇怪!
楼上说的是可以修改PIN的名字,而我是想修改元件的RefDes.

楼主:
在这里也做个总结,因为我的问题是没有导入元件网表的前提下。
所以加上的元件显然所呈现出的现象就是J*,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1.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Misc/logic_edit_enable
2. 在Logic/Part  Logic 选Allgero Packages或AllgeroComponent,从Database,Lib中选需要的元件,在Part Modificiation中修改Refdes,点击ADD.此时可以在上面的列表中看到加入的元件。
3.Place/Manully 在Component by refdes 中可以看到新加入的元件,把它放到板中。(Place 的元件一定要是COMPONENT,且有REF DES.)

这样才可以把元件加入到PCB板上,而且是以你自己命名的。然后可以Edit--text对其名字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