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 过孔覆盖绿油

楼主(2009-02-05):
altium Designer 6中,为减少焊接时与过孔发生短接,需在过孔上加绿油,
各位大虾,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这个,你跟厂家说一下就行;
或者你在工艺加工说明文件备注下。

楼主:
软件上不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的,过孔属性里“强制完成顶部的隆起”和“强制完成底部的隆起”中文是这样,英文直面翻译。

网友:
如果发GERBER文件给厂家的话,过孔是否覆盖绿油能否反映到GERBER文件中去?

楼主:
“强制完成顶部的隆起”和“强制完成底部的隆起”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焊接掩膜扩展”下面的 “指定扩展值”栏修改参数值,改成负值?

网友:
Force complete tening on top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楼主:
我是问是用来设置什么东西的。

网友:
我是问是用来设置什么东西的。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加上绿油后,焊盘不就比不加绿油高出一点吗,也就是隆起来了(英文就是麻烦)。Top,和bottom就不用解释了。

楼主:
有意思!得去研究研究!

网友:
将过孔的solder masker 直径改小的小于孔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