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线宽该多大

楼主(2009-02-05):
地线大于电源线大于信号线是吧,一个pcb中的电源线可以有不同宽度吗,哪里更宽些哩
谢谢

楼主:
另外,我vin5v有根线特别长几乎占了2/3板子长度,但是想如上圈起来分割电源时发现他还有根飞线连着在,该咋办阿,mm求助

网友:
1)圈起來是沒有問題的,最好在圈內多打幾個過孔;
2)有飛線自然是沒有完全連接通了,不知內層是否有給它分割疑惑分割不好,要么是不是所有的網絡都有進入所分割的區域中啦

网友:
LZ设计方法有错。
三楼的兄弟误解了LZ的意思/

网友:
Interlayer其中一层是3.3V?
如果是,都打个过孔即可
如果不是,那就覆铜吧

网友: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网友:
而且电源线尽量和地线挨着。相当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