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完线后是否就可以发给pcb厂做板了?

楼主(2009-02-05):
    是否还需要生成gerber,cam等文件?刚学,不太懂,请教各位。

网友:
    是可以。

    但不推荐这种做法,因为每个人的设计习惯不同,板厂工程师因为不是专业设计PCB的,
    同时也无法确切知道你板上的所有信息。

论坛上面有教程: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gerber

网友:
    是要gerber档案给厂商

网友:
    对,需要给一些拼版尺寸之类的

网友:
    需要增加工艺边,增加Mark点,以边贴片方便,如果手工焊接就无所谓啦。
    给PCB商,最好是提供gerber资料啦。还要制作坐标,钢网文件哟,如果是要用贴片机。

楼主:
    好像比protel要复杂一点,我以前用protel时一直是布完线就直接发给板厂了,没有那么多事

网友:
    噢,多多指教

网友:
    是要出CAM的 而且第一层的选中项都需根据板厂的要求制作的

网友:
    一般说是单层板要出六层 双层板为八层  四层板为十层 六层板为十二层

网友:
    我以前也是给个protel的pcb文件就可以,现在转向PADS,还需要向楼上各位多多学习!

网友:
    直接给PCB文件给板厂的做法是不规范的。

    这也是衡量一个优秀PCB工程师的标准之一。

网友:
    嗯,人要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请各位多多指教阿

网友(2009-11-04):
    6楼的朋友,工艺边、Mark点的增加,有什么要求啊?
还有要制作坐标,钢网文件等怎么做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啊,
    好像买的DXP就只讲到铺铜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