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命名相同

楼主(2009-02-05):
如果我设定封装库路径里的.dra,psm,或者pad的命名跟allegro自带的封装库里有的命名相同,导入网表的时候,allegro会用哪个封装呢?

网友:
design path那的设置有优先级的
软件先查找最上面的路径
上面路径没有对应的再顺序往下查找

网友:
介意你直接把原来自带的库给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