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建库:.dra .fsm .txt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2-06):
有说这三种文件缺一不可,我只知道.dra是封装文件,fsm和txt可以通过dra生成,但不知道他们具体有什么用,自已建库时,fsm可以自动生成,txt文件却是要手动操作生成。
另外,怎么从现有的brd中提取dra文件?
求教

网友:
使用新转法可以不需要.txt 文件。
执行EXPORT -> Library 即可从BRD中导出

网友(2009-03-25):
使用新转法可以不需要.txt 文件。
执行EXPORT -> Library 即可从BRD中导出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便捷

网友:
使用新转法可以不需要.txt 文件。
执行EXPORT -> Library 即可从BRD中导出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txt文件,能否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