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16.2里,,同一NET的SPACE不起作用呀

楼主(2009-02-06):
    allegro16.2里,,同一NET的SPACE不起作用呀,,,,在MODES里的DRC也设置了,,,还是不行,,,问题到底在哪?

网友:
    没有打开同网络的drc吧
看一下图

楼主:
    多谢版主,,,,我知道了,

网友(2009-05-1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顶
版主图示的地方没找到。郁闷,难道我16.2装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