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搜索元件功能不正常

楼主(2009-02-06):
我使用的cadence16.0的CAPTURE CIS功能,其中数据库都是我们自己建立的。使用搜索元件功能时现在不太正常。如下图中如果输入的“VALUE”值是全名的话就可以搜的到:

如果搜索时用“*”通配符就搜不到元件了,以前用通配符也都没问题的,不知道最近为什么不行了。有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能不能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CIS搜索器件不支持通配符,你可以把"="改成"contains"

楼主:
第一,CIS是支持通配符搜索的;
第二,用“contains”也不行。

网友:
第一,CIS是支持通配符搜索的;
第二,用“contains”也不行。
引用 网友A:

使用= 或者!=是可以用通配符*。
如果用contains也不行,就很奇怪了。数据库有改动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很奇怪的现象,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与EXPLORE中打开的目录级别有关系,打开到最底层时就不能搜索。打开到上面几层时就能搜索。

由于回复不了图,这样说可能不太清楚。

网友:
你这个数据库怎么做到能预览pcb封装的了。感觉这个数据库条目比较全哦。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