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网络的PCB转化为有网络的

楼主(2009-02-06):
我这现在一个PCB文件,不过没有网络,如何转化为有网络正常的PCB,根据铜皮连接关系出来的网络表再导回PCB文件得到的板,铜皮没有网络标号,如果让焊盘、过孔、铜皮等具有连拉关系的均有网络标号,也就是成为一个标准的成品PCB,有没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办法。

网友:
net maneger->create nets from polygon

电脑没有装99se,无法给你图.

网友:
我也想知啊!以前做的全是手工布线,近来想用自动布线!

网友:
可以使用原理圖UPDATED PCB就可加上網絡,不過加之前要保證PCB的名稱和封裝要與原理圖一致,否則PROTEL軟件是無法實現的。

网友:
如果是用AD6的话,执行步骤如下:设计》网表》配置物理网络,待处理完成后点 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
想知道没有原理图会怎样?

网友(2009-03-16):
那只有一个个网络加上去了吧

网友(2010-06-22):
回复 网友A:

    Jimmy 能不能上一個圖說明一下呀 或者告訴完整的菜單命令,我怎沒有找到在什麽地方有上面的net maneger->create nets from polygonEDA36

网友:
请见上图

网友:
感謝JIMMY先生的回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