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请各位帮个忙,非常感谢!

楼主(2009-02-06):
这是我从师兄那儿得到的PCB图,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大家指教:

上图是一块电机驱动板,我想问一下图中红色的块状东西是敷铜吗? 还有就是右边电容下面从两个管脚引出的粗粗的不规则的块状线到底是走线还是敷铜啊?

上图是电源的板子,问题与上面类似。另外想问一下,此版为什么不全板敷铜呢而是只铺这一点铜呢?
谢谢各位!

网友:
A1,图中红色的块状东西是polygon或FILL;
A2,右边电容下面从两个管脚引出的粗粗的不规则的块状线是走线也可以用敷铜实现;
A3,注意是考虑回流环路和单点接地。

电源类产品不能用数字电路思路来理解。

楼主:
如果A2的情况是走线的话,不均匀的走线不是会带来不均匀的阻抗,从而导致信号的反射吗? 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
那跟那呀,高速电路才有信号反射吧

网友:
都说了不要用数字电路来理解了。
什么SI,PI在电源产品不适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还有两点,
1、像A2那种形状不规则的线要怎样才能走出来啊,用PROTEL行吗?
(好像平时走的线都是选定一个线宽就一直照这个宽度走下去了,不会出现那种效果)
2、A2对应的是块电机驱动版,这样走线是为了尽量加宽线宽,以适应大电流吗?

网友:
这个板子不错!!

楼主:
经过大班和各位高手的指点,已经摸索出图中的走线方法了。但还是有一点,如上面所问,
A2对应的是块电机驱动版,以这样不规则的块状走线是为了尽量加宽线宽,以适应大电流吗?

网友:
我也正在搞大电流走线,可以交流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