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平面铺铜的Gerber问题?

楼主(2009-02-06):
我在allegro中的电源平面是负片,铺铜是手工一片一片画上去的,没有使用Anti Etch来分割平面、然后指定net标号的方式,如图:

可是这样生成的Gerber文件在CAM350里看到的却没有几块铺铜之间的间隙,如图

这样投板出去,会不会出问题啊??不会根据这个Gerber文件制板出来会变成一大块整铜了吧??有没有哪位有经验大哥知道呢??

网友:
厂商针对这种问题一般都会询问的,或者做正片处理

楼主:
谢谢版主,可是我的 电源平面是设的 负片 啊,而且我只能提交.art文件给厂商,是不是如果没有.brd文件,厂商就没有办法知道我的电源平面的设置啊??

网友:
应该没问题。出正片时所看到的就是实际的,负片时刚好相反,看不到的就是实际上有的。看你GERBER出负片当然看不到实际上的铜。如果你怕出问题就改用正片出。

网友:
有问题
会短路
你把Gerber的层面信息改一下
就会有间隔了

网友:
因时负片,还是需要anti etch的吧,虽然分割时没用anti etch

楼主:
4楼headsun:我的电源平面是负片,所以我才觉得Gerber文件里看到的应该还有像Anti Etch那样的一条线带才对啊(虽然我没用Anti Etch),这条线带就是我电源平面上铺铜Shape与shape之间的间隙,
可是在我的Gerber文件里又看不到这样一条线带,所以我才有疑问,怕投板会出问题……

5楼hunanwuxi:你说的“有问题,会短路”是指制板时,会把电源平面的铺铜变成一整块是么??还有,Gerber层面信息怎么改,才能看到间隔呢??

谢谢大家的答复
是不是我上面那种方法:设为负片、不用AntiEtch分割而是手动铺铜,而且只能提交Gerber文件的话,制板肯定会出错啊?这个问题我很关心,烦劳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
为了保证正确,我还是加了AntiEtch,可是还是请有经验的大哥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