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pad想保存在库里,这个库是不是事先要建好

楼主(2009-02-06):
我是一个新手,想请高手帮我空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了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在做封装时,所用的pad是allerog自带的吗

网友:
做封装前先把PAD建好了.全部放在指定的路径下

网友:
allerog没有集成的库文件,而是靠路径来找的.什么都得自己弄,

楼主:
那实心的shape与空心的shape有什么区别

网友:
自己做封装要先做PAD的,你可以放置在其他位置,但是要是软件里面进行设置,我截个图上来。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Design_adths--padpath里面进行设置。
5555,不知道什么上传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