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地的分割问题?

楼主(2009-02-06):
我在AD6里面有2个PCB,第一个PCB的电源和地分割可以使用place--line画一个闭合域然后双击选择NET就可以了(注:此时place菜单下没有split plane),第二个PCB的电源和地的分割用第一种方法不可以,只能画一个闭合域,双击没有NET(此时place菜单下有了split plane)。这是为什么?如果想在第二个PCB像第一个那样分割电源和地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封闭的圈吗,是internelplane层吗

楼主:
是封闭的路径,是在plane上分割的

网友:
如果你第二个PCB设置了负片层,就只能用split plane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