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shape与动态shap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06):
它们俩有什么区别

网友:
动态同可以自动避让过孔和管脚。静态铜不会自动避让。

网友:
请问内电层的静态SHAPE上如果有过孔或者直插焊盘的话,是否会自动避让或者连接呢?

网友:
静态SHAPE 需要手工进行VOID才可以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