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灌铜问题求教

楼主(2009-02-07):
最近做了一块新的双面板的板子,在灌铜出现如下记事本信息,可以灌铜: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QS-MSPD03-A1.pcb -- Sat Feb 07 06:51:27 2009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CON1.59 (101.294, 22.81894) # = 0
                                        J1.6    (1.35567, 81.92433) # = 0
                                        J1.5    (1.35567, 73.32433) # = 0
On Top:
                                        U3.28   (38.24533, 6.996) # = 0
                                        U2.91   (48.22467, 46.587) # = 1
                                        U2.33   (37.29967, 29.662) # = 0
                                        U2.30   (36.09967, 29.662) # = 0
                                        U4.38   (7.21033, 33.401) # = 0
                                        U2.115  (43.29967, 55.912) # = 1
                                        C121.1  (24.97, 61.60933) # = 1
                                        C65.2   (31.38433, 61.60933) # = 0
                                        C34.2   (26.72167, 61.60933) # = 0
                                        CN8.1   (77.11, 45.22633) # = 0
                                        C26.1   (96.876, 50.80367) # = 1
CN1.2   (92.893, 81.84633) # = 1
                                        C88.1   (38.54833, 65.999) # = 1
                                        C18.1   (83.90833, 14.99367) # = 1
                                        R12.2   (82.59033, 9.459) # = 1
                                        C107.2  (108.83067, 24.37833) # = 0
                                        C116.1  (104.612, 23.685) # = 1
                                        CN7.29  (114.48167, 46.79733) # = 0
                                        CN6.16  (73.89233, 27.71833) # = 0
                                        R117.2  (97.751, 34.52467) # = 0
                                        Q11.2   (52.23133, 65.47267) # = 1
                                        C91.1   (65.06753, 36.39501) # = 1
                                        C57.2   (57.362, 22.507) # = 0
                                        C113.2  (71.72767, 30.46967) # = 1
                                        U7.7    (21.968, 23.83633) # = 0
                                        R20.2   (100.10933, 8.49433) # = 0
                                        C67.2   (21.47, 20.647) # = 0
                                        R127.2  (97.876, 36.15167) # = 0
                                        C80.2   (32.66633, 17.85967) # = 0
                                        CN6.7   (73.89233, 23.21833) # = 0
                                        C40.2   (17.489, 50.371) # = 0
                                        CN8.21  (77.11, 55.22633) # = 0
                                        C39.2   (109.961, 20.211) # = 0
                                        CN8.26  (77.11, 57.72633) # = 1
                                        C21.1   (69.32467, 6.146) # = 0
                                        D2.2    (93.05307, 8.08817) # = 1
                                        C51.2   (53.16633, 47.10233) # = 0
                                        ZD1.2   (100.73467, 18.71433) # = 1
                                        C89.2   (49.505, 61.53967) # = 1
                                        R59.1   (39.99533, 63.06367) # = 1
                                        C82.1   (37.22967, 63.06367) # = 0
                                        C81.1   (38.589, 63.06367) # = 0
                                        R64.1   (35.84823, 63.06357) # = 0
                                        R6.2    (19.39533, 61.16) # = 1
                                        C96.2   (50.354, 79.19) # = 1
                                        C53.2   (17.92133, 45.94567) # = 0
                                        C86.2   (41.31433, 63.06367) # = 1
                                        C87.1   (45.903, 60.085) # = 1
                                        CN8.27  (79.41, 43.27633) # = 0
                                        C124.1  (103.66167, 84.20467) # = 0
                                        U8.3    (98.70567, 86.39) # = 0
                                        C45.2   (14.993, 46.32267) # = 0
                                        U4.13   (8.21033, 13.801) # = 0
                                        R33.1   (16.271, 52.34533) # = 0
                                        C27.2   (17.80433, 55.72233) # = 0
                                        C78.2   (42.75068, 59.99373) # = 0
CN5.1   (3.179, 37.31367) # = 1
                                        C62.2   (57.127, 5.22033) # = 0
                                        U3.52   (57.44533, 6.996) # = 0
                                        U3.41   (48.64533, 6.996) # = 1
                                        U3.46   (52.64533, 6.996) # = 0
                                        U2.104  (48.22467, 51.787) # = 1
                                        C75.2   (40.14312, 59.99373) # = 0
                                        U2.130  (37.29967, 55.912) # = 0
                                        U2.175  (21.97467, 48.587) # = 1
                                        U2.168  (21.97467, 51.387) # = 1
Total Drilled pads:    2               Total Nondrilled pads:   67
Report of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Remover.
On Top:
                                        U2.16   (30.49967, 29.662) # = 0
                                        U2.91   (48.22467, 46.587) # = 0
                                        U2.101  (48.22467, 50.587) # = 0
                                        U2.104  (48.22467, 51.787) # = 0
                                        U2.115  (43.29967, 55.912) # = 0
                                        U2.121  (40.89967, 55.912) # = 1
                                        U2.168  (21.97467, 51.387) # = 0
                                        U2.175  (21.97467, 48.587) # = 0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8
请教高手原因?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吧,一般铺完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要保证Total Drilled pads这项为零。个人见解,

网友:
CON1.59 (101.294, 22.81894) # = 0 表示这个pad(第59个pad)没有连接到ground,在检查的时候要连一段线到gnd之后,DRC才检测ok.

网友:
這是spoke少於兩個的警告,一般都不太去理會..

楼主:
SMT元件铺铜不能满,是有问题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原来很简单

网友(2013-04-11):
很简单是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