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PCB源文件附上求助和交流

楼主(2009-02-07):
ARM7 PCB源文件附上求助和交流。
注意:
1.目标PCB文件为AD Winter09制作。
2.此PCB为上大学的时候搞的一个ARM7板子类似,眼下公司要做IP摄像机,跟这个项目有类似的地方。出于此,特意在2009春节期间大概重温习了一下这块板。
3.建议用AD WINTER09打开。
问题:
A.走线间距太密,0.1mm,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就把板子走线连通了。
B.后来想修改,或者干脆拆除所有走线重新做,但是由于CPU元件的管脚间距很小,走出来的走线也间距很小,这样就会间距违规,除非将间距规则设置为0.1mm.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高手赐教!
C.假若0.1mm的间距可以接受,即没有间距问题的话,图中有那些亟待改进?高手赐教!谢谢!
By regnal wang, regnal8051@gmail.com
2009-02-06

附件如下:

网友:
建议间距大于0.1mm,不要怕麻烦,否则不仅厂家不好找,而且良率很难保证,而且你的过孔很多排成了一排,焊盘间隙也只有0.1mm,建议加大焊盘间距,不然很容易短路。你可以将过孔排成双排,过孔焊盘间距一般都应该比电气间距还大的。另外你的走线中多次出现直角,这也是应该避免的。USB封装的丝印“To usb hub”线过粗了,PCB板加工后会不清楚的,而且丝印还到了板子边缘,会被Cut掉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0.3线改为0.2,这样线间距就大了。过孔也可以改为0.4。
仔细改改吧,可能问题挺多的!

楼主: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朋友。你们的建议我记下了。
这里我有个问题:
1,zhuyt05提到过孔很多排成了一排,建议将过孔排成双排。这里,我的理解是,排成了一排的话,可能存在阻断电流流会GND的最短路经,排成双排,就能更好的提供电流流回GND的一条最短路经。
2,

楼主:
谁能花点时间帮我做一个这个的样板?SCH附件以及PCB(库可以由其中提取或直接重新布局)如下。

网友:
谢谢二楼和三楼的朋友。你们的建议我记下了。
这里我有个问题:
1,zhuyt05提到过孔很多排成了一排,建议将过孔排成双排。这里,我的理解是,排成了一排的话,可能存在阻断电流流会GND的最短路经,排成双排,就能更 ...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排成两排可以在不加大总线宽度的情况下将过孔之间的间距拉大,避免过孔短路。如下图1和2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样,记下啦!

网友:
用ARM7做网络摄像机啊,厉害!

网友:
LZ的水平有点...............水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它做,是有些地方可以参考。所以拿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JIMMY版主,就是不行才发这个帖子出来求助呢
就是水平不高才这样积极学习,呵呵。
说实在的,毕业一年多了,水平还是学校的时候样子。
再说,电子工程师还要焊接了调试电路,任务多,不断学习!还望指教!以后有机会,去你的DODO设计室学习--在学校的时候知道你的DODO设计室。
By the way,谁能完整的给LAYOUT一下?以便我针对性的学习!感激不尽!

网友:
用ARM9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