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冷备份的设计

楼主(2009-02-07):
各位大虾好
我们的系统需要一个电源冷备份的设计,即一个电源在工作的时候另一个电源不工作,当一个电源出问题后另一个立马工作,保证系统不断电,我们采用的电源是电脑机箱上的电源,用单片机检测电源是否出问题,并由单片机控制哪个电源工作,
这种设计两个电源应该是并联,但是如果有一个电源的输出与地短路后会影响另一个,所以两者必须加点东西(开关)来切断坏掉的电源,保证两者不会有影响,
所以请教各位有谁用过电源备份,或者推荐个芯片或者什么东西能来切断电流,电流控制器之类的,电压有3V,5V,12V,电流至少为5安
请给指点一点,谢谢!!

网友:
在输出端分别并联两个二极管,OK!可发邮件to shjw3@163.com 向我请教。

网友:
如果你电源掉电,那么还需要掉电保持电路,等另外一个电源启动。

网友(2009-08-09):
需要对主电源的电压进行第三方监测,一旦跌到系统工作的最低电压,立刻启动备用电源
弱电领域现在有很多这样的IC,功能跟复位IC差不多,但多了一个检测端

网友:
串联二极管用MOS管替代效果更好,当一个电源无输出时,极短时间内(MOS沟道未完全开启时)备用电源MOS的寄生二极管先导通供电相当于二极管,很短时间内MOS的GS电压达到开启要求,沟道完全开启,MOS内阻很小相当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