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矩形钻孔(焊盘里面)?

楼主(2009-02-07):
元件的引脚是扁的,所以我要做矩形钻孔
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谢谢

网友:
    用椭圆的钻孔不行吗?可以用slot做个椭圆形钻孔。

楼主:
    我试探一下,看看可以不.

网友:
    尽量用椭圆孔实现。

    实在不行就在drill层画个方框注明一下

网友:
    沒錯椭圆孔錯不了

网友:
    我以前在PROTEL也需要矩形焊盘,画的尺寸是矩形,开出来的矩形焊盘四周必定是倒角的。好在我事先增加了尺寸,考虑了倒角的损失。PADS还没有做过,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