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厂说的网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07):
我请一个厂做板子,收费单里面有一个网费,说是什么字符和阻焊层用的.
我感觉不明白,这些都在光绘里面了,怎么又收这个费用呢.

网友:
楼主说的网费是开钢网的费用
钢网种类繁多,常用的有钢板网、圆孔网、不锈钢网、美格网、音箱网、钢丝网、电焊网、筛网......
丝网在工业上用途广泛。制药行业常用不锈钢网、铜网过滤,建筑业常用钢板网做墙体加固,用钢丝网防止墙面裂缝,用电焊网做地暖保护层,美格网用于门窗,洗煤厂常用筛网。丝网广泛应用于建筑、矿山、汽车、制药、养殖等众多行业。
钢板网是压制而成。圆孔网是冲铸的。电焊网是逐点焊接而成,其他类大多是机器编织的。丝网常用目来形容稀疏,一平方厘米有几个网格就称为几目的网。河北省安平县是传统的丝网加工基地,每年有丝网节,号称丝网之乡。
你大概指丝网印刷?这类网目数都很大,可以看看这里: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879399.html
另外可以搜一下“钢网印刷机”,会看到一些介绍。

网友:
呵呵,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抽象

网友:
应该是菲林底片的费用。
很多板厂都归类为工程费里面。
换个说法就是最低消费,茶位每位加收五元。

网友:
想要加錢就有名目,多找幾家問問不會吃虧的..

网友(2009-03-09):
呵呵,我做了那么多板,好像上面都没有要收那个费啊

网友:
钢网是必须的,没有钢网怎么加工PCB?这个是现在的工艺决定了,不是你想不要就可以不要的哦!

网友:
印字符和阻焊层的时候,需要用到网板(就象用油墨在一块“布----很细纱的那种布”,涂油墨,然后油墨从那块“布”里漏下去就印刷出字符和阻焊了),在PCB加工厂叫那块“布”就叫网板。

网友(2009-05-12):
乱七八糟的还很多的哈
学习啦

网友:
多跑工厂了解下不就行了啊 跟电子工程师多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