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介绍

楼主(2009-02-07):
西电出的IBIS模型的介绍,目录如下:

§1

绪论........................................................................................................................................................................................ 1

1.1
IBIS
模型的介绍.............................................................................................................. 1

1.2
IBIS
的创建..................................................................................................................... 3

§2
IBIS
模型的创建.................................................................................................................................................................... 3

2.1
准备工作........................................................................................................................ 3

2.1.1

基本的概念........................................................................................................... 3

2.1.2

数据列表的信息.................................................................................................... 4

2.2

数据的提取..................................................................................................................... 4

2.2.1
利用Spice模型..................................................................................................... 4

2.2.2
确定I/V数据......................................................................................................... 4

2.2.3

边缘速率或者是V/T波形的数据的测量................................................................. 7

2.2.4

试验测量获取I/V和转换信息的数据...................................................................... 7

2.3

数据的写入..................................................................................................................... 8

2.3.1
IBIS
文件的头信息................................................................................................ 8

2.3.2
器件和管脚的信息................................................................................................. 8

2.3.3

关键词Model的使用............................................................................................. 9

§3

IBIS模型数据验证模型................................................................................................................................................. 10

3.1
常见的错误................................................................................................................... 10

3.2
IBIS
模型的数据验证..................................................................................................... 12

3.2.1
Pullup
Pulldown特性.......................................................................................... 12

3.2.2
上升和下降的速度(Ramp rate......................................................................... 12

3.2.3
上下拉特性和Ramp rate的关系........................................................................... 12

3.3

IBIS模型数据验证模型参数的实例............................................................................ 12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受用無窮阿~

网友(2010-05-04):
多谢啦,下来看看写的怎么样。

网友(2011-03-26):
验证部分还是看不懂,文中多处出现以下类似的计算公式,而没有相关参数解析:
IBIS 模型中该点的驱动电流最大值为Itable = - 43.7- (47.1- 43.7)*0.6= 45.7(mA),

还望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