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

楼主(2009-02-07):
大家能讨论一下自动布线。各种软件好像算法有区别,;cct布线的是直角布线。允许冲突。先布通再修改。protel的自动布线时就不允许冲突。布线策略有很大的区别,希望高手能讲一下

网友:
我觉得PADS ROUTER自动布线比较强大。

楼主:
其实PADS 的ROUTER 的自动布线与CCT有点相同.你注意到自动布线时是先进行90角度进行自动布线.在自动布线布线策略有点差别,CCT布线策略时允许冲突.PADS是不允许冲突.PADS在规则设置上好像没有步线优先级控制.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