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规则检查时报错?

楼主(2009-02-07):
打开菜单tools-》design rule check时发现有一个错误: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All),(All)
   Violation between Pad S1-M(55.7784mm,163.7538mm)  Multi-Layer and
                     Area Fill (53.4289mm,160.1343mm) (58.5089mm,167.3733mm)  Top Layer
Rule Violations :1
如图:

谁知道咋回事噢,那个areafill是啥阿,toplayer我知道是红色的那片,但是没看到线阿?

网友:
你顶层的填充(最大的那块红色)和焊盘M,两个不是同一网络的东西叠加在一起,就短路了!

网友:
此問題系正常的,可以不予以理會即可

楼主:
恩,不理会,这是标准库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修改一下PCB元件的管脚好.不要养成不理会的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