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07):
在图中,方形焊盘的走线,有的是直角, 有的是中其中的一角斜着出去的.  这两中走线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的走线都是直角连到焊盘, 我想问一下,斜着出去的线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吧。

网友:
沒有影響..

网友:
但是建议是从斜角进去

网友:
把焊盘当成导线,而垂直进去的是直角,从斜角进去的和两边都是钝角。
所以在高速设计中用斜角稍好。

楼主:
呵呵, 看来还是用斜角的多一些啊, 这种情况有没有公司有相关的规定怎么个走法呢. 以前也没有关注过这样的问题,有一天一个同事给我说好象斜角走线不允许, 个人感觉没有什么,所以还请大家讨论一下, 多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只要斜角走线不与焊盘产生锐角都可以

网友:
支持cathy-wang所说的:只要斜角走线不与焊盘产生锐角都可以

网友:
普通板子好像没什么影响吧,而且这么大小的焊盘这么大小的线,并且规定四十五度走线的话,应该不可能出现线和焊盘锐角的现象吧。

实在不行,你就加泪滴效果,这样不会出现角度问题了,而且很少听说小焊盘和线的角度问题,一般都是说走线的时候的线线角度,特别是模拟信号,如果角度小于或者等于90°的话,会出现多径,或者反射之类的问题,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2009-04-02):
学习了,之前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不建议走斜角,最好在焊盘中心出线!多往工艺方面考虑

网友:
我喜欢走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