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art的管脚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9-02-08):
我在画ATMEGA32的part时,定义好了管脚,保存时出现 Warning: Duplicate pin name on Gate A - Logical pin 5 - Pin name VCC

其意思就是我的定义的管脚名有重复了.以VCC为例.

解决方法:

1  将原为VCC的管脚分别定义成VCC0,VCC1,VCC2,以让其不再重复.

请问各位同仁是否还有其它方法?

网友:
LZ的方法是正确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添加PIN时不添加描述,然后用添加TEXT的形式也可以实现。

楼主:
謝謝jimmy

你的方法可行,作業時需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