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叠层问题

楼主(2009-02-08):
allegro叠层设置里面,默认的表层线外就是空气层,但是在实际加工中还要再加上绿油层(所以大多数PCB看起来是绿色的,而且也有绝缘的功能),绿油层会降低表层线的阻抗。如果在叠层中不设置绿油层,表层的阻抗就会偏大,在仿真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阻抗不连续,对于仿真结果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是这个绿油层的参数小弟还是不了解,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是接受偏差呢?(当然接受不接受要看具体的信号要求,我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加入这层呢?
谢谢

网友:
咨询一下板厂吧
绿油厚度和介电常数

网友:
计算阻抗还是用polar SI
不考虑绿油的影响会使得阻抗值偏大,但影响不是很大。
你如果只是大概计算,将导线作为嵌入式微带线考虑,绿油介电可取4.2

最切实际的办法就是直接问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