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 Design

楼主(2009-02-09):
我想问一下,
1.什么时候焊盘需要定义Thermal Pad和Anti-Pad?
2.Anti-Pad是不是就是定义空心的部分,如果它比Regular大的话,是不是就不和电路相连了阿?

网友:
1、插件孔的时候需要建立Thermal Pad和Anti-Pad
2、是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插件孔 是指什么啊?小弟不太懂。

网友:
就是你做的PAD是用於插件的孔。

楼主:
还是不懂,插件孔的话,干嘛要thermal Relief阿?直接设置Anti-Pad不就可以了,好晕阿。。。

网友:
thermal Relief是用来镀铜过孔和负片shape连接的
Anti pad是用来镀铜过孔或者非镀铜过孔和负片shape隔离的
假如你叠层全部使用正片,可以和thermal Relief、Anti pad说拜拜了

网友:
thermal Relief主要是为了焊接方便。有插件孔的最好还是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