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pture怎么怎么和自建的allegro封装管脚对应

楼主(2009-02-09):
如题,小弟想问问,怎么样才能在Capture中的Part元件的管脚和allegro建立的PCB封装的管脚对应起来,如果不对应的话,那画PCB的时候没办法画了吧?

网友:
要人工去确认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的pin number一致,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的过程也会进行比较,如果不对应的话,会提示错误信息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 pin number 要一致的啊!

楼主:
是不是软件是按照PIN Number来自动对应的啊,不需要人工修改吧?如果修改对应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