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l DX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1. 在protel中  zoom 空间到底有什么用?  我好像看不到它用处的所在耶!!!
2.有时因为更改了项目,在打开设计项目的时候  总是会弹出一个错误的提示框,感觉很是烦人,我使用的是protel DXP这个版本,请教中……

网友:
zoom??还是room?
    room的作用是可以在你的PCB板上规定相应的范围内摆放器件(这些器件是在你的原理图的room内),如果不在其范围内就会就报错!

2。我没有用过你那DXP你也没有把相应的具体问题提出来,别人也不好帮你解决!

楼主:
真不好意思,是room。我打错了……   自我批评三分钟。。。
DXP  是protel  2002的一个版本, protel  99se  是2000.  在DXP后面又出现了  DXP 2004   ……
1.没有room会报错?好像没有耶,我从原理图导入进去的时候,有一个room。这样的话,我很不好布局,我就把它删了,到最后在更新的时候,提示有个room还没有导入,我真想不到它的作用……   可是我还是在最后把它添加上去了。这样schdoc 和pcbdoc 完全一致。 在room范围内摆放器件,只有这个功能吗? 我在想如果到最后制版的时候,没有这个room 会不会有影响……
2.我去DXP这个软件里面仔细找了一下,它的相关设置,还是没找到。  可是我发现在protel DXP 2004上面可以设置,相关内容是 ,打开软件的时候是否检查,选择是,它会检查最后一次保存和你现在打开的做一个对比,不一致系统就会提示,***文件移除……
我现在需要设置的是,不要它检查我的设计项目,我怎么保存,它就怎么打开……

网友:
也掺和两句,很久没翻阅新的资料,谈room的。
我在DXP下用过room功能的,还蛮好用的,特定情形下。
当时我是层次图,每个模块,它自动放在一个room中的,移动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若层次图里器件都在一起,可以局部走完,再整体拉入版图的,挺便利的。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把room删掉。但你若sch-pcb同步一次,它们又会自动出现在角落里的。
楼上讲的,不需要检查room,在rules里有设置的,只是我未细究过...

楼主:
非常感谢……
现在我已大体知道room空间怎么使用了,可是对我而言,room真的没一点用处。

网友:
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ECO中把ADD room 忽略检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