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pture直接导入Allegro网络表,Allegro没有元件

楼主(2009-02-09):
从capture直接导入allegro网络表后,Allegro中没有元件,网络表出现警告:
Symbol‘TSOP5'for device‘LM1117_1_TSOP3_IC_LM1117'has extra pin '4'
其中LM1117是原理图中元件的NAME,TSOP3是我制作的对应元件LM1117的PCB封装,我不太明白警告中的意思是什么多出来个4脚,LM117是个3PIN的降压元件。请高手或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工程师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楼主查一下封装中里面是不是没有pin号4
或是原理图与封装的pin号不对应的问题

网友:

你的PCB封装中多了一个名称为4的PIN
删除后就OK了

网友:

Symbol‘TSOP5'for device‘LM1117_1_TSOP3_IC_LM1117'has extra pin '4'
意思就是:为芯片LM1117所画的'TSOP5'这个封装形式多出了一个管脚'4',你只要检查一下你原理图里面是不是有管脚'4',在用pad designer设计的时候没有留出第四脚,如果没有的画,添加一个第四脚就应该可以了。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楼上的指导有误!!!
首先,楼主的问题是symbol中有多余的引脚4,而不是原理图库符号中有引脚4
其次,封装制作不是用pad designer设计,而是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