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opper自制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在pcb decal中默认的焊盘有3个层:Mounted Side、Inner Layers、Opposite Side,如果我想用copper自制一个焊盘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分别画在top层(相当于Mounted Side)和bottom层(相当于Opposite Side),还有一个Inner Layers层该画在哪里呢?

网友:
    Inner Layers不用畫..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和我的问题比较相似。我用copper新建的2脚焊盘一脚是SMD,一脚是VIA,请教应该怎么做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对单个焊盘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试了,不行,是灰色的,我要mounted side,其他的想全部删除,结果不让删除。我的是V4.0.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