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咱们用的U盘里面的板子是几层的呀?

楼主(2009-02-09):
请问咱们用的U盘里面的板子是几层的呀?

还有如果画完板子了,又想填新的元件能填吗?比如在前面加一个USB接口之类的

网友:
四层。

可以填。换个大一点的外壳就装得下了。

网友:
有两层的!!!!

网友:
如果是双面贴的PCB:那把原先部署的贴片器件尽量扔一部分去背面 不过一定要做到背面的;贴片的焊盘和正面的插件的孔一定要有3MM距离 防止攻工厂应不好做钢网夹具而出不良单 还有所有的贴片(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背面的)距离板边一定要有3MM 防止板子在去除工艺边时把贴片焊盘损坏

网友:
    一般都是用二层板!如果要四层板的话,成本太高,U盘本来就利润低!!

网友:
    同意楼上 意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