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丝印和焊盘重合了怎么办

楼主(2009-02-10):
如题,如果我的设计不小心丝印的文字和焊盘重合了,那么回影响我焊接设备吗?尤其是对于SMT器件。
根据工艺来讲,不是先做电路层,最后上丝印网,这样的话我的焊盘就被覆盖了吧。。。。
急等啊。。。。

网友:
一般情况,厂商CAM处理时都会切掉PAD上的丝印。

楼主:
哈哈,还是斑竹懂得工艺啊。。。
我认为画PCB应该很了解工艺才对。

网友:
真的是一个菜啊,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也有些制板厂CAM时会调整扩大丝印的。

网友:
最好是在PCB设计时通过工具给检查出来,以免反复确认, 麻烦~~

网友:
有的下三滥的工厂会给你的的焊盘上放丝印,影响焊接。最好和制版厂沟通好。

网友:
哪些工具能检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