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2-10):
比如像 0603这样的封装  只的是  60mils  *  30 mils    我不明白这60和这30分别指的是什么?是焊盘大小吗?

protel DXP中,我测量过了   0603的封装,两个 焊盘都是 30mils * 30mils 的正方形,中心距离是55mils  ……  至于那周围的边框,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可能是封装的最大长尺寸吧

楼主:
0603的封装
就我们现在使用的软件而言,  在 PADS  Layout  和protel 中竟然出现了两种数值。  焊盘大小和间距都不一样。不知道该已哪一个为标准?
我知道焊盘是可以随意调整的,可是在调整之前,先让我知道他的原始大小,总是好的,方便调整。

网友:
0603是一种封装的通称,即元器件(并非焊盘或引脚的大小)60mil长,30mil宽。但严格来讲,0603的电阻、0603的电容、0603的电感,三者封装换算成公制大小并非完全相同,不同厂家的0603电阻(或者电容,或者电感)大小也不一定相同,元件引脚间距也会有微小差别的。所以你看到不同软件自带的0603封装大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应该下载所购厂家的产品的Datasheet,然后计算焊盘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