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10):
大家好.在做盲/埋焊盘时. 一切按书上的范例操做.
  可当我执行File/check时.出现报告了.A 请问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B 焊盘一般贴在TOP/BOTTOM .为什么会有盲/埋焊盘.没见过.只见过盲/埋孔.

  请求大家帮助一下.

楼主:
咦.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想知道呀.5555.

楼主:
一大早把它顶上去.

网友:
楼主没有指定所对应的层啊
你只定义的是内层,又没有说只到哪一层,所以会有警告啊

楼主:
楼主没有指定所对应的层啊
你只定义的是内层,又没有说只到哪一层,所以会有警告啊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把END LAYER 也定义为0.6之后.才没有那个错误.
    它是贴片的呀.不是插件的.怎么每层都要去定义?

网友:
贴片的那就不是那样做的哟

楼主:
贴片的那就不是那样做的哟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你发的图片是做SMT. 我现在做的是盲/埋焊盘呢.它怎么每个层都要去定义呀.好奇怪.它不是贴片的吗?

网友:
真汗啊
你不刚说是要做贴片的吗?
现又要做盲埋焊盘!!!

楼主:
真汗啊
你不刚说是要做贴片的吗?
现又要做盲埋焊盘!!!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不信我还有证据.嘿嘿...!!
大家好.在做盲/埋焊盘时. 一切按书上的范例操做.
  可当我执行File/check时.出现报告了.A 请问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
                                                   B 焊盘一般贴在TOP/BOTTOM .为什么会有盲/埋焊盘.没见过.只见过盲/埋孔.

网友:
做盲埋孔焊盘时在pad designer里只设置begin layer或者End layer
internal layer不要设置
然后再板子中用到的时候再edit--vias--define BB,在这里对盲埋孔进行编辑

我是这样做的,如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指教

网友:
做盲埋孔焊盘时在pad designer里只设置begin layer或者End layer
internal layer不要设置
然后再板子中用到的时候再edit--vias--define BB,在这里对盲埋孔进行编辑

我是这样做的,如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指教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是Setup--vias--define B/B via...

楼主:
受教了.我再做下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