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隐藏的标识重新显示出来

楼主(2009-02-10):
就是C1 C2 R1等之类注释用的标识,之前全局隐藏了,现在想恢复显示,结果找不到了。。。我用的protel dxp,hekp
谢谢阿

网友:
双击它就可以啦

楼主:
我现在是找不到标识可以让我双击。。。都不见了

网友:
那你可以点元件本身嘛

网友:
双击元件,找到器件编号,全局显示。

另外,LZ的英文写错了,是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