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文件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09-02-10):
我从一个*.brd文件提取的封装,使用allegro Package Designer打开封装文件时,文件类型的下拉列表框中没有*.psm这种类型,我选择的All files.打开*.psm文件时出现下面的错误,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的16.2版本

网友:
打开.dra文件

网友:
.psm file is a binary file, used during placement only. It cannot be read
by the PCB Symbol Editor.
You should open .dra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