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Capture导入到Allegro,什么都没有

楼主(2009-02-10):
从Capture导入到allegro,DRC和网络表都没有错误,打开Allegro什么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啊?
& T8 x% n2 p7 P0 M求高手指点,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是这样没错,要到place里把零件叫出来..

网友:
怎么叫出来,指点下吧

网友:
在PLACE选择是手动或自动放置就可以了,前提要先在ALLEGRO里先把板框画出来。

网友:
还得有库

网友:
我东西导进去了,但是导的不全。但是没有报错。不知道为什么。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象可以不用先画板框吧.可以先把零件导出来再画板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