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不中固定了的元件

楼主(2009-02-10):
元件被固定后选不中,不知道是我软件问题还是需要在哪儿设置下,请知道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右键菜单里选“filter...”,在出现的对话框内选“Object”选项卡,将Glued Part,选上就可以选中固定的元件,要多看教教程。

网友(2010-08-31):
谢谢,我也忘记了,多谢谢  哆啦@梦   了!!!!!

网友:
我以为选择glued就不可以移动了,学习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