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层板导出的库能否直接用到其他层板的设计中?

楼主(2009-02-10):
从4层板导出的库能否直接用到其他层板的设计中?
谢谢大家

网友:
要看你导出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同pcb里面的一样的
当然可以用了

楼主:
我做了个实验:  ALLERGO自带的库做PCB ,然后导出库
比较两者的PAD是不一样的,导出生成的PAD层数取决于PCB文件的层数。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从板子导出的库,通孔焊盘的内层是和板子的叠层相对应的
但这并不影响其使用在另一种叠层中
例如:你从板子A(叠层A)导出封装为A
         修改板子A叠层为B,再次导出封装为B
A和B是等价使用的,盲埋空另当别论

楼主:
谢谢
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