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pcb 板框问题

楼主(2009-02-10):
有一个主板的 PCB有两个板框都是OUTLINE ,一个在里 一个在外边,不解?5 H6 [- W7 e2 `0 m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贴个图上来 看看!

楼主:
不会截图 有附件

网友:
等明白人上来解答一下。

网友:
再里面的应该是走线区

网友:
    有三个区的,outline .pakage keep in .rout in

网友:
    pakage keep in .rout in:摆元件区域和走线区域

楼主:
    一共是四条线,,最外两条蓝线是OUTLINE ,不明白为什么有两条OUTLINE?

网友:
    最外面的OUTLINE有可能是預留的板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