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铺裸铜

楼主(2009-02-11):
1。由于我们的实验要求,我们要做出一大块裸铜(就是没有SolderMask的铜皮),而且这个铜皮的形状不是普通矩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有人说直接在Package Geometry的SolderMask中画出一块矩形就可以,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明白阿。。。。
或者这样说,allegro中,怎様画一条沒有绿漆的线?

是不是应该这样:是先铺好铜之后,再接着选定这个Shape,然后Z-copy到BoardGeometry(PackageGeomety)的SolderMask,然后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合理。。。。。

2。顺便再问问大家,在工艺上SolderMask是不是是负片阿,所以上面要在SolderMask画同样的图形?

网友:
1、直接在Package Geometry的SolderMask画出相应要裸露铜皮的shape,在出gerber的阻焊层时选上这一项就可以了。
2、这个是工艺的问题,在工艺上SolderMask是用负片做的。

网友:
1、直接在Package Geometry的SolderMask画出相应要裸露铜皮的shape,在出gerber的阻焊层时选上这一项就可以了。
2、这个是工艺的问题,在工艺上SolderMask是用负片做的。
引用 网友A:

和你制作焊盘的道理是一样的,焊盘制作的时候,你加了一个soldermask层,做出来的电路板上,引脚都是裸铜,所以你在铺铜上也加soldermask,就能出裸铜了。只是出soldermask的gerber文件的时候你要确认一下你在铺铜上加的那个soldermask也出了,比如有的时候你的soldermask是加在board Geometry 上,就要注意出gerber的时候同时打开。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上两位说对了一半
假如你需要铺的那块裸铜是不和其他铜箔相连的
即它是一块孤立的铜箔或者板子表层是不铺铜的
这样,只在Package Geometry的SolderMask绘制出铜皮是没有铜的,它只会是一块没有绿油的底板

首先这个soldermask是必须要添加的
但是还必须添加etch层(这个操作即是我们通常的铺铜操作)
或者你可以在package Geometry层添加pastemask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很简单。
铺好铜后,再加一层soldmask就好了。

要是楼主了解板子的制作工艺和soldmask层是用来干吗的,就很清楚了:)

楼主:
太感动了,谢谢大家的答案,那我总结一下,是不是就是先在etch上画铜,然后在PackageGeomety上面画一个相同的图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