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rture 的值为0 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02-11):
提示aperture 的值为0 该怎么解决

Cannot convert the following lines in file "F:\9012\0207\RGB\art_aper.txt":
Line 156: Error Creating Aperture:  Width must be greater than 0.
for Dcode 160.
OBLONG       0.00000   0.00000   0.00000  D160

导入cam350时,提示这样的错误,该怎么 解决?
直接修改aperture.txt吗?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哪位高手能否说明一下,aperture与 drill文件的 ‘来龙去脉’。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是你设计时的问题.造成输出的光绘文件有0D码,你可以把文件先调入CAM350,查找D160,然后看看是在哪一层,是什么,然后根据你的设计内容赋予正确的值.

楼主:
Cannot convert the following lines in file "F:\9012\0207\RGB\art_aper.txt":
Line 156: Error Creating Aperture:  Width must be greater than 0.
for Dcode 160.
OBLONG       0.00000   0.00000   0.00000  D160
版主的意思,上面这段内容,还是看不出问题吗?
那就麻烦了。
我都 不知道 怎么找d码?更没有办法对应什么内容了。所以就不知道正确的值。
有劳,版主,贴上个文件,说明一下。

网友:
你先把文件调到CAM350中,然后按快捷健A,出现1个表格,第二列有数字排序找到160就可以了.要右侧上方有DCODE后面的是D码号,下面SHAPE后面的方框可选择它的形状,再下面就是根据它的形状可以输入数值了,再把所有层打开按H健高亮显示.如果可以也可把光绘文件传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看提示D160是椭圆形的,但它的长,宽及角度都是O.

楼主:
看来,版主有经验。
可惜我的悟性不高。
还是没有弄明白。
我用的是allegro做的项目?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在allegro里把这个问题搞定
谢谢 !
到底这个d码,指是的什么 东东呢?

网友:
你在allegro里找一下,是否赋予某项内容的值为零。CAM350出现的这种提示也是因为你设计时出现的问题。我理解的D码意思是某项内容给它一个代号.不同的线宽,不同大小,形状的焊盘,它的代号不同.相同的内容代号相同.

楼主:
dcode的相关资料……

回复插入不了图片。
只好放在最上面了。
我知道,错的那个点。但是不了解原理。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改。
是否直接在那个框里,把数字改了就行了?
个人感觉不是,它应该关连到别的数据。因为别的数字都是系统产生的。不知为什么 就是这一个会有问题。
所以想了解一下dcode的相关资料……

网友:
可以在CAM350里先查找D160、D161在哪一层,查找方法如附件。

网友:
运行INFO-REPORT-DCODE可出现上面的附件

网友:
给DC0DE赋值时,可点击快捷键A,出现D码表后,点击你要修改的D码,D161是线,就选圆形的就可以了.D162是椭圆形的,你再Shape选项中找到Oblong,输入长宽,角度值,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然后更改你的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今天 ,明白了。
大概理解是这样呀。
一个artwork就像一幅画,所谓的DCODE就像一只只的铅笔,dcode的size就是铅笔的笔芯的大小。
而aperture的 value为 0,就是说笔芯为0.换句说,就是没有这种笔。
而在板中,dcode的值对应的就是外层pad 的值。
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把NPTH的pad设置为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可以,把NPTH 的pad 的值改大一点(当然不能比drill的size 大)
问题就沿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