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11):
大虾看看,知道就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我在PADS里,有时候按Esc并不能回到箭头状态,应该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吧

楼主:
是不是哪里要设置?知道的回一下!

网友:
是软件问题吧
, r% T5 v# R1 I/ e.我见过PADS2007走线的时候.也这样.